[其它应用]
JET51插件卸载不了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2019-09-22):
JET51插件卸载不了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keilc安装正常了吗?

网友B:
不明白,你是要安装jet51插件还是要卸载?

楼主:
第一次装好keil后,再装jet51就没装上,再装jet51就说已装过,卸载也卸不掉。

楼主:
在哪卸载不掉的?

网友C:
控制面板里

网友D:
是不是中标了?哈哈

网友C:
病毒?应该没有

楼主:
你双击安装包,会出来Modify/repair/remove,选择remove即可

网友E:
remove?不行啊

网友F:
把注册表里的安装记录文件全删了试试

网友G:
你这个是中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