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警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22):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网友A:
自己到网上查一下   很多特定的问题大家其实也没遇到过

网友B:
从字面上讲, 是个不合法的程序入口点

网友B:
估计是编译环境和配置方面的问题, 或者启动文件弄错了

网友C:
这个真不好说,最好看看你的程序再说吧

网友D:
什么MCU或者软件的警告;

网友E:
如果在纯汇编的程序下如果LINKER的autoint model设置不对会出现,但是TI给的例子中并不是纯汇编的程序,但是也出现这个警告,关键问题就出现在LINKER下的CODE ENTRY POINT 这个选项上,他设置了一个启动地址,并且这个启动地址不是_c_int00,其实默认不添就是从这个地方启动的,这段是TI帮助里的:The memory address at which a program begins executing is called the entry point. When a loader loads a program into target memory, the program counter (PC) must be initialized to the entry point; the PC then point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The linker can assign one of four values to the entry point. These values are listed below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linker tries to use them. If you use one of the first three values, it must be an external symbol in the symbol table.
?The value specified by the -e option. The syntax is:
-e global_symbol
where global_symbol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and must appear as an external symbol in one of the input files.
?The value of symbol _c_int00 (if present). The _c_int00 symbol must be the entry point if you are linking code produced by the C compiler.
?The value of symbol _main (if present)
?0 (default value)
This example links file1.obj and file2.obj. The symbol begin is the entry point; begin must be defined as external in file1 or file2.
cl2000 -v28 -z -e begin file1.obj file2.obj

网友E:
        其实这个地址如果用debug里的restart 或 reset cpu就可以看出来了,restart后就会将PC设置到这个地址,但是DSP里的寄存器不会变化,但是RESET CPU则DSP完全重新启动了。

网友F:
中断入口错误?

网友G:
在编译选项里面link标签页,把Code Entry Point(-e)编辑框里面的code_start删除,就不会产生该警告了

网友H:
在“TMS320C6000优化汇编手册”第五章“链接C/C++代码”有一段关于_c_int00符号的说明。

网友I:
消除警告的方法在 Linker选项下面选择No Autoinitialization.

网友J:
在build option里去掉了 code start

网友K:
默认情况下,28xx的C语言程序代码入口应该是_c_int00

网友L:
不用管它,警告不影响使用。

网友M:
在编译选项里面link标签页,把Code Entry Point(-e)编辑框里面的code_start删除

网友N:
关键问题就出现在LINKER下的CODE ENTRY POINT

网友O:
LINKER的autoint model设置不对会出现

网友N:
这个选项上,他设置了一个启动地址,并且这个启动地址不是_c_int00

网友G:
编译选项位置:Project  -》  Build Options —》Linker —》 Base —》 Code Entry Point(-e):空着

网友M:
删除,就不会产生该警告了。

网友H:
它是运行支持库RTS.lib包含的一个重要函数。如果Linker选项使用-c或-cr选项_c_int00被自动定义为程序的入口点。

网友L:
因为C入口地址最终是由用户的CMD文件覆盖的

网友I: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29034.aspx

网友K:
是如果楼主在cmd文件或者project中指定了其他的子程序作为代码入口,那么就会出现

网友J:
官方的文档《2802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Quick Start》

网友P:
在build options/linker/code entry point栏清除即可

网友O:
TI给的例子中并不是纯汇编的程序,但是也出现这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