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stm8换了外部晶振,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9-09-22):
而断点调试一直在中断程序中循环。。。

网友A:
晶振是正常的?有图吗

网友B:
时钟设置是不是没设置好啊

网友C:
妙招啊楼上
我还以为是焊到板子上来去不下来哦

网友D:
你可能用的是20X系列的吧,程序宏定义处改掉就好了,我们以前也是20X系列上的16MHz的晶振

网友A:
先试一下这个
void SystemClock_Init(void)
{
  CLK_HSICmd(ENABLE);//启用内部高速时钟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配置HSI时钟分频系数为1,16MHZ供给CPU
      /* CLK_HSECmd(ENABLE);                     //外部时钟使能
      CLK_HSICmd(ENABLE);//开启内部高速时钟 16MHz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时钟分频设置系统时钟16M不分频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
}

网友E: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多少?晶振焊接的是多少MHz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表示没有找到楼下说的宏定义

网友G:
在这个文件里,需要修改这个宏定义首先是你的单片机跑外部晶振默认的是24MHz才有必要去改,例如207系列的就是。如果不改,在串口通信中计算的波特率就不正确了

网友H:
在stm8sXXX.h文件里面

网友F:
编译时时钟调成24M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在stm8sXXX.h文件里面,有个时钟的定义,把16000000改为24000000

网友I:
波特率变化了。

网友F:
以前的晶振是多大的?

网友J:
数据没有发送成功吗

网友K:
这个串口配置正确了吗

网友A:
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C:
修正波特率

网友A:
是波特率有问题了吗

网友G:
可能匹配有问题了。

网友A:
考虑硬件的匹配问题了吗

网友F:
发送不要放在中断里面的。

网友H:
对的,有个宏设置晶振参数,要不然程序里面就不是按照实际的晶振计算的。

网友L:
确定外部晶振起振了?

网友M:
是有源晶振吗

网友N:
量量是不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