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27541我不要TS功能,此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9-09-22):
(无正文)

楼主:
那个0.47uf要不?TS电阻要不?

网友A:
应该是不要这两个电阻了吧

楼主:
但是TS脚怎么处理呢?闲空?还是?

网友B:
看情况   一般是将空管脚设置为高电平输出

网友C:
这样闲置管脚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等原因对MCU本身造成干扰

网友D:
按照不用的引脚配置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