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VDS数据输出怎么给DSP?

楼主(2019-09-22):
最近用到一款高速AD转换器LTM9006,数据输出是serial LVDS的,好像ADI官网上的高速AD都是这种数据输出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AD转换完毕后怎么把数据传给28335?

网友A:
LVDS(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低电压差分信号,是一种低功耗、低误码率、低串扰和低辐射的差分信号技术,这种传输技术可以达到155Mbps以上, 它使用幅度非常低的信号(约350mV)通过一对差分PCB走线或平衡电缆传输数据。
这样的信号直接送 DSP,  28335 接收不了

网友B:
需要将lvds转换成并口信号,再接DSP.

网友C:
芯片是否能处理某种信号,主要看接口,是DVP并口还是LVDS串口,不过中间都可以通过转换芯片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