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急求看门狗定时器产生PWM波的程序

楼主(2019-09-22):
430单片机TA、TB定时器都用完了,想用看门狗定时器产生,急求看门狗定时器产生PWM波的程序

网友A:
没有定时器中断?

网友B:
推荐TIVA的芯片,定时器可以多路使用。

网友B:
看门狗定时器也可以么?

网友C:
楼主对PWM波的精度和频率要求高吗?看门狗可以通过中断翻转IO来实现。

网友D:
是否能用看门狗定时器完成TA或TB定时器的工作,用定时器做PWM。

网友E:
嗯,好的,我知道啦

网友F:
定时器干嘛用了?用掉这么多,不能组合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