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单片机引脚

楼主(2019-09-22):
1.电源引脚
  绝大多数IC都需要接电源,而8051的电源引脚与大部分数字IC的电源引脚类似,右上角接Vcc、左下角接GND。所以8051的40脚为Vcc引脚,连接5V±10%;20脚为GND引脚,必须接地。
  2.输入/输出口
  有了电源之后,再来看看8051的主角,也就是输入/输出口。紧接于刚才所介绍的Vcc引脚下面,也就是第39脚,为Port0的开始引脚,即第39-32脚等8只引脚为Port0;Port0的对面就是Port1,也就是第1脚到第8脚。Port1从第1脚开始,所以Port2从其斜对角第21脚开始,也就是在右下方,第21脚到第28脚就是Port2。同样地,Port2的对面就是Port3,第10脚到第17脚就是Port3。39、1、21、10就是这4个Port的开始引脚。
  3.复位引脚
  绝大多数微控制器都需要复位(Reset)的操作。对于8051而言,只要复位引脚接高电平超过2个机器周别说明如下;
  ●QFP封装
  8051的PQFP或TQFP均为扁平的44个引脚贴片式封装,这种封装体积小、成本低,适合于机器粘贴,为目前商品的主流,但在学校或培训机构中,却是行不通的。如图4所示,在俯视图中,左上方有记号者为第1脚,然期(约2μs),即可产生复位的操作。而8051的复位引脚在Port1与Port3之间,即第9脚,辅助**的方法是[系统久久不动就要接一下Reset钮以复位系统],这久久就是第9脚的谐音。
  4.频率引脚
  微控制器都需要时钟脉冲,而在接地引脚上方的两只引脚,即19、18脚,就是时钟脉冲引脚,分别是XTAL1.XTAL2,
  5.存储器引脚
  8051内部有存储器,外部也可接存储器。使用内部存储器还是外部存储器,则须视31脚(Port0下面那只脚)而定!31脚就是反向EA引脚,即访问外部存储器使能(ExternalAccessEnable)引脚。当EA=1时,系统使用内部存储器;当反相EA=0时,系统使用外部存储器。若使用无内部存储器的8031/8032,则31脚接GND。
  6.外部存储器控制引脚现在只剩下反相EA引脚下面的两个引脚了,这两只引脚与EA引脚有点类似,都是控制存储器的,说明如下:
  (1)30脚为地址锁存允许信号ALE(AddressLatchEnable),其功能是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送出一个将原本在Port0中的地址(AO一A7)锁在外部锁存器IC(如74373)的信号,让Port0空出来,以传输数据。
  (2)29脚为程序存储器允许输出端PSEN(ProgramStoressENable),其功能也是访问外部存储器。通常此引脚连接到外部存储器(ROM)的OE引脚,当8051要读取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时,此引脚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
  (3)相对于前面的38个引脚,29、30脚比较难以理解,所幸,只要不动用到外部存储器,就可当它们不存在!
  8051的40个引脚里,有很多是多任务引脚,简单讲就是多用途的引脚,以39-32脚为例,平时为Port0;若是连接外部存储器时,则当成ADO-AD7引脚,而ADO-AD7就是地址引脚与数据引脚混合的多任务引脚,不过如果不接外部存储器时,就可当他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