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增加系统的抗电磁干扰能力都有哪些措施

楼主(2019-09-22):
(无正文)

网友A:
选用频率低的微控制器

网友B:
对,选用外时钟频率低的微控制器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和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同样频率的方波和正弦波,方波中的高频成份比正弦波多得多。虽然方波的高频成份的波的幅度,比基波小

网友B:
但频率越高越容易发射出成为噪声源,微控制器产生的最有影响的高频噪声大约是时钟频率的3倍。

网友C:
减小信号传输中的畸变

网友B:
减小来自电源的噪声,注意印刷线板与元器件的高频特性 .

网友B:
嗯,
信号在印制板上的延迟时间与引线的特性阻抗有关,即与印制线路板材料的介电常数有关。可以粗略地认为,信号在印制板引线的传输速度,约为光速的1/3到1/2之间。微控制器构成的系统中常用逻辑电话元件的Tr(标准延迟时间)为3到×××s之间。

网友D:
当信号的上升时间快于信号延迟时间,就要按照快电子学处理。此时要考虑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对于一块印刷线路板上的集成块之间的信号传输,要避免出现Td>Trd的情况,印刷线路板越大系统的速度就越不能太快。

网友E:
A点一个上升时间为Tr的阶跃信号通过引线AB传向B端。信号在AB线上的延迟时间是Td。在D点,由于A点信号的向前传输,到达B点后的信号反射和AB线的延迟,Td时间以后会感应出一个宽度为Tr的页脉冲信号。在C点,由于AB上信号的传输与反射,会感应出一个宽度为信号在AB线上的延迟时间的两倍,即2Td的正脉冲信号。这就是信号间的交叉干扰。干扰信号的强度与C点信号的di/at有关,与线间距离有关。当两信号线不是很长时,AB上看到的实际是两个脉冲的迭加。

网友E:
CMOS工艺制造的微控制由输入阻抗高,噪声高,噪声容限也很高,数字电路是迭加100~200mv噪声并不影响其工作。若图中AB线是一模拟信号,这种干扰就变为不能容忍。如印刷线路板为四层板,其中有一层是大面积的地,或双面板,信号线的反面是大面积的地时,这种信号间的交叉干扰就会变小。原因是,大面积的地减小了信号线的特性阻抗,信号在D端的反射大为减小。特性阻抗与信号线到地间的介质的介电常数的平方成反比,与介质厚度的自然对数成正比。若AB线为一模拟信号,要避免数字电路信号线CD对AB的干扰,AB线下方要有大面积的地,AB线到CD线的距离要大于AB线与地距离的2~3倍。可用局部屏蔽地,在有引结的一面引线左右两侧布以地线。

网友F:
减小来自电源的噪声

网友G:
电源在向系统提供能源的同时,也将其噪声加到所供电的电源上。电路中微控制器的复位线,中断线,以及其它一些控制线最容易受外界噪声的干扰。电网上的强干扰通过电源进入电路,即使电池供电的系统,电池本身也有高频噪声。模拟电路中的模拟信号更经受不住来自电源的干扰。

网友B:
注意印刷线板与元器件的高频特性

在高频情况下,印刷线路板上的引线,过孔,电阻、电容、接插件的分布电感与电容等不可忽略。电容的分布电感不可忽略,电感的分布电容不可忽略。电阻产生对高频信号的反射,引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时,就产生天线效应,噪声通过引线向外发射。

网友H:
布局布线以及屏蔽层的应用

网友F:
印刷线路板的过孔大约引起0.6pf的电容。

一个集成电路本身的封装材料引入2~6pf电容。

网友F:
一个线路板上的接插件,有520nH的分布电感。一个双列直扦的24引脚集成电路扦座,引入4~×××H的分布电感。

这些小的分布参数对于这行较低频率下的微控制器系统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对于高速系统必须予以特别注意。

网友D:
添加屏蔽层的吧,一般都有屏蔽罩啥的啦。

网友I:
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提高其抗电磁干扰的能力!

网友J:
回路要有合适的终端匹配。

网友K:
各信号驱动端添加TVS管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L:
改善电路、增加滤波、改变信号传输方式

网友M:
利用屏蔽技术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N:
必须采用屏蔽电缆

网友O:
采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P:
输出口加高频旁路电容等方法

网友Q:
输入线上加抗干扰磁环。

网友R:
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接LC滤波电路。

网友Q:
在电源输入端加电源噪声滤波器。

网友I:
噪声被耦合到电路中最容易被通过的导体传递

网友P:
采用性能优良的电源

网友J:
传输介质易采用屏蔽双绞线组,屏蔽层在整个系统中单点接地。

网友O:
选择合适的压敏电阻

网友K:
布线走线也有很大讲究

网友N:
且屏蔽层应可靠接地。

网友L:
在电源VCC端加0.01uf的电容后接地

网友M:
有效的抑制电磁波的辐射和传导及高次谐波引发的噪声电流

网友R:
利用滤波技术降低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