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C10的中断是每次采样结束就中断吗?

楼主(2019-09-22):
ADC10的中断是每次采样结束就中断吗?

网友A:
那采样时间是通过采样周期设置吗?

楼主:
是啊,具体怎么理解采样时间!

网友B:
采样时间,是指完成一次采样所需的时间,主要和采样速率有关系,和采样周期不是一个概念,采样周期是根据应用的需求的采样间隔

网友C:
1.采样中断:当对应的转换储存寄存器(ADC10MEMx)转换完成并转载结果后,采样中断标志寄存器(ADC10IFG)对应的位会置位,接着就进入你的采样中断函数。

网友D:
    2.采样时间:所谓的采样时间这和你所配置的采样时钟有关,就是系统采集一次所需要的时间,时间可以选择。

网友E:
    3.采样周期:指的是你连续两次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你没有中断函数,两次采样之间没有别的请求,那么采样周期和你的采样时间是一样的,也就是连续无中断采样。

楼主:
好详细,多谢大家啦

网友F:
可以配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