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大功率驱动

楼主(2019-09-22):
(无正文)

网友A:
都一样的,加个电调控制的都一样吧!

楼主:
你好,,你这个体积怎么样啊,驱动要装在机器人身上,长宽都应该在10cm以内,而且单个驱动功率要在200W以上

楼主:
对了我们现在机器人电压是60V的,一共用了30个电机+驱动组合,电机是maxon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B:
貌似难度有点大   涉及到机械和电机控制

网友C:
这个应该需要比较复杂的算法吧

楼主:
这个跟机械没什么关系吧,是功率密度高就行。。。

网友D:
哎,不懂了

网友E:
研究生吧。。。maxon电机很贵啊,200W  60V  也才4、5A的电流啊,做机器人应该是PMSM吧  ,如果只用BLDC 方波驱动 MCU就可以,如果要PMSM FOC  C2000要强点,个人看法

网友F:
maxon电机是很贵  学校时有用过
机器人当时都用明朗等的驱动器盒
楼主可以选择C2000 MCU

网友G:
maxon电机是很贵,主要是用这个电机的人不在乎这有多贵……。

网友H:
这个电机太贵了。一般就是科研和军品使用!

网友I:
大功率IGBT驱动电路。

网友J:
大功率N沟道mos管(12V,2A)的驱动电路?

网友K:
用一个三极管IN4001来驱动。

网友L:
在原MOS管上并联相同的管子

网友M:
可以使用专门的驱动ic

网友N:
问题是你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O:
比如MJ15003、MJ15004

网友P:
3DD15c大功率管,3DD200c

网友Q:
怎么提高大功率MOS管的驱动能力?

网友R:
性价比好的IGBT驱动

网友L:
如果前级驱动能力不足,同样可以加强。

网友I:
驱动电路是为负载提供足够的功率的电路。

网友K:
单片机输出接基极,采用共射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J:
取决于该电路的电压和该功率管的参数!

网友R:
IGBT驱动电路最好了。

网友Q:
大功率变频器驱动电路用什么三级管增大驱动功率

网友P:
大功率IGBT,选择驱动电路

网友O:
可以驱动100W左右的电机。

网友N:
比如故态继电器,接触器,IGBT,GTO等

网友M:
功放电路的放大倍数一般都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