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它们的区别?

楼主(2019-09-22):
SRAM,怎么选

网友A:
说出你的需求,
SRAM :  静态RAM,不用刷新,速度可以非常快,像CPU内部的cache,都是静态RAM,缺点是一个内存单元需要的晶体管数量多,因而价格昂贵,容量不大。
DRAM:  动态RAM,需要刷新,容量大。
SDRAM :同步动态RAM,需要刷新,速度较快,容量大。
DDR SDRAM:  双通道同步动态RAM,需要刷新,速度快,容量大。

网友B:
SRAM只是一个存储器,选择哪种类型主要看你连接的处理器是什么接口,比方说是QDR,DDR,NoBL,标准同步,异步等等,一般处理器datasheet都有写

网友C:
知道了那种类型,还要看速度是多少?容量是多少

网友D:
是啊,位宽是多少(是16bit?18bit?32bit?36bit?72bit?)等等

网友E:
对,总之是要看你的需求

楼主:
嗯,我去看一下处理器的datasheet,还有一个问题,就是QDR,DDR,NoBL,标准同步,异步这些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F:
异步SRAM没有时钟,是通过读写等信号来进行操作的,其他几种都是同步,有时钟存在,标准同步类似于异步+时钟,比较简单

网友G:
NoBL,类似于同步+NoBL逻辑,就是读写之间没有了空周期,可以充分利用时钟周期

网友H:
嗯,DDR,是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读写,也就是双倍速

网友I:
QDR就是除了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读写外,读和写得端口也是分开的,所以是4倍速。

网友J:
Choosing the Right Cypress SRAM - AN4011
http://www.cypress.com/?rID=13042

网友K: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帖子SRAM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6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