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电脑通过RS232输出一个到电压脉冲信号

楼主(2019-09-22):
如题,想通过电脑模拟手动按键(单片机按键、把IO电平拉低)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USB-RS232模块,然后用其中的任意两个引脚(默认低电平),在特定命令下,可以输出一个50ms-1s的高电平信号(这个可以另外延时)。许愿两组这样的引脚对(模拟两个按键)。有熟悉的前辈,帮忙说一下具体哪两个引脚,分别的命令是什么?计划用Labview控制,有子程序更好有点过分了
例如:
    PIN1--PIN5   默认低电平      电脑发出"X"命令时候,PIN1--PIN5输出一个高电平
    PIN1--PIN7   默认低电平      电脑发出"X"命令时候,PIN1--PIN7输出一个高电平

网友A:
RS232电平与TTL/CMOS不兼容的。
可以淘宝上买一个USB转IO模块。
如果是带并口的老式计算机,可以直接控制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