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63的UART0和eth打架

楼主(2019-09-22):
CH563的UART0和eth打架,互相影响没法用,项目马上完成最后一个485通信,原来想很简单,从被的片子上迁移过来的项目,最后了,让uart0个卡住了,经过一天的验证,用网络不能用uart0,用了uart0网络死掉。求解。

网友A:
具体情况可以描述下。
因为芯片不支持在线仿真,所有例程都是有串口打印调试,包括网络例子,很有可能是使用问题。

网友B:
CH563串口和网口都是独立的功能模块,可以同时使用,请检查代码。或者直接联系技术支持025-52638393

楼主:
搞定了,串口接收缓存设为64字节,清缓存时按100个字节清,清过头了,都是指针惹的祸。原来的缓存设的大,移植的时候改小了,但清缓存没改。沁恒的服务还是可以的,昨天断断续续服务没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串口接收缓存设为64字节,清缓存时按100个字节清,清过头了,都是指针惹的祸。原来的缓存设的大, ...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