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楼主(2019-09-22):
单片机程序开头开了一个1K的buf 用来接收数据
但是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想把1K的buf利用完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使用多重数组来命名   同时使用标志位去接受

网友B:
如果是串口的可以通过数组地址++实现。

网友C:
现在都有fifo芯片可以帮助实现的。

网友D:
楼主,通过改变数组的位置不行吗?

网友E:
这个f149好像没有dma,dma能够实现。

网友F:
应该是buf++改变吧。

网友G:
就是改变数组的地址不行吗?

网友H:
怎么需要这么大的buf作为缓冲

网友I:
定义变量buf【int i】 i改变不就改变了吗?

网友J:
想一直那样存储下去?

网友K:
用指针就可以吧

网友L:
不用指针也行啊   数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