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9-09-22):
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

网友A: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C: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D: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E: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F:
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

网友G:
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H: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

网友I:
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网友J:
保存到数组里面。
使用串口中断。

网友K:
这个没有必要使用指针的吧。

网友L:
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串口中断吗。。

网友M:
为什么选用指针?是需要保存数据吗

网友N:
接收数据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直接读取就行。

网友O:
使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呢

网友P:
用指针有什么用呢

网友Q:
你得说明是哪个通信吧

网友R:
用指针可以的。

网友S:
为什么要使用指针呢?

网友T:
主要是看编程怎么写的

网友U: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V:
能够用指针的。

网友W:
接受串口的数据?

网友X:
有串口的寄存器的。

网友O:
使用的是数组保存数据吧

网友W:
不是有相关的buff可以读取吗?

网友V:
读取数据存放的地址

网友U:
找个例程就就可以。

网友T:
不同 编程方式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S:
怎么不使用寄存器呢?

网友R:
也可以直接读取数据的。

网友Q:
不同的通信读取的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P:
不是DMA吗?

网友Y:
io直接通啊

网友Z:
建立一个数组就行啊

网友AA:
有很多现成的程序啊

网友AB:
可以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