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用goto

楼主(2019-09-22):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B: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网友C: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D: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E: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F: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G: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H: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I:
我开始也是不习惯C,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J: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网友K:
,我也看过一些C程序,我猜,那是先用汇编写好,然后手工译成C

网友L:
估计楼主是刚学C,多看点别人的程序,
这不是什么go to的问题,是你不熟悉,不懂C。

网友M:
可以无差错的达到目的就行,用什么无所谓

网友N:
写成状态机的形式,有点像任务调度,就可以实现各个任务的跳转了。。。

网友O:
goto不是不能用,他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用的,但要看场合,如果一个goto就能是你的程序完成既要的功能,清晰明了。。

网友P:
用for设置条件就行啊

网友Q:
楼上的正解

网友R:
看楼主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