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 demo板】+STLINK下载程序

楼主(2019-09-22):
板子早就到了,这两天下了班就捣鼓,仿真器驱动一直装不上。
强制禁止数字签名也不行。还有人说缺文件,公司的电脑WIN10,文件不缺.
参考帖子里说的,
把mdmcpq.inf,那一行注释,可是发现无法保存,要管理员权限。
我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都不行,可能是正版WIN10的问题。
我又捣鼓我自己的笔记本,原来是xp系统,连HDSC.HC32L136.1.0.0这个包都不识别。
我晚上捣鼓了很久,装上WIN7,都感冒了。
结果仿真器驱动还是装不上,我很郁闷。
绝望的时候,看到了一线曙光。
我准备用STLINK。
打开工程
结果下载失败。
一查,工程里芯片选择不对。
改成华大的:
可是编译有错:
又捣鼓,后来发现,把common里的两个文件去掉就可以了。
下载进去:

我买了个USB转232转换器,连接到开发板,STlink也连不上单片机芯片。也许USB转换器有问题。
@djcap :用STLINK
@djcap :不好办吧。我问技术支持,他说他的电脑也装不上驱动,让我有STLINK。
看你的开发板和我是一样的状态“仿真板LED不亮”,我昨天仔细看了原理图,外围器件并不多,VCC3.3V电源能供到开发板,说明电源没有问题,为什么仿真板不工作?昨天某宝买了个万用表还没到,到了测一下仿真板供电是否正常。我们能不能向华大申请换个正常的开发板?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Jlink,STlink也都是可以用的,S
DK里面的驱动库样例,debug选项卡里面选择了调试工具之后,再点击旁边的设置,在flash download里面添加对应的flash download文件,
如果列表里没有对应的L136,可以从SDK-->驱动库样例-->DDL-->mcu-->MDK-->config里面,拷贝到KEIL安装文件夹下的C:\Keil_v5\ARM\Flash里面
这样之后,楼主就可以编译和下载了。

没有代理商,自己在论坛申请的
@djcap :可以啊,你们有对口的代理商吗,直接问他们要就行了
看你的开发板和我是一样的状态“仿真板LED不亮”,我昨天仔细看了原理图,外围器件并不多,VCC3.3V电源能供到开发板,说明电源没有问题,为什么仿真板不工作?昨天某宝买了个万用表还没到,到了测一下仿真板供电是否正常。我们能不能向华大申请换个正常的开发板?
看你的开发板和我是一样的状态“仿真板LED不亮”,我昨天仔细看了原理图,外围器件并不多,VCC3.3V电源能供到开发板,说明电源没有问题,为什么仿真板不工作?昨天某宝买了个万用表还没到,到了测一下仿真板供电是否正常。我们能不能向华大申请换个正常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Jlink,STlink也都是可以用的,S
DK里面的驱动库样例,debug选项卡里面选择了调试工具之后, ...

谢谢!还真没这么整过。

楼主:
恐怕不i行吧

网友B:
我买了个USB转232转换器,连接到开发板,STlink也连不上单片机芯片。也许USB转换器有问题。

楼主:
我的STLINK可以呀,你的STLINK装驱动了吗?设备管理器里设别了吗?工程里设置了没有?

@Cjy_JDxy 刚看了@smartpower网友的提醒,应该买TTL电平的UART,已淘了个USB转TTL的转换器,收到后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USB转232转换器,连接到开发板,STlink也连不上单片机芯片。也许USB转换器有问题。
...

MCU只能接USB转UART(TTL),你用的串口电平不匹配。
TTL: 3.3V代表1 , 0代表0
232: -12V代表1,+12V代表0
单片机没有烧坏,只能说你真幸运。

谢谢!没有注意到手册上要求TTL的UART,我要仔细看看手册。不知道MCU是否烧坏了!

网友C:
手册中接线说明:

手册出处:

光看引脚信号,还真没注意到TTL三个字母,看来我已经老眼昏花了

网友D(2019-11-17):
003系列可以用STLINK吗?以前记得不可以啊

一直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3系列可以用STLINK吗?以前记得不可以啊

不知道,没搞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没搞过。

只要是支持SWD仿真调试接口的 仿真器,HC32系列的MCU都支持。

网友E:
这都9102年了,果断用WIN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