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开发板月月送---8月的板子收到了

楼主(2019-09-22):
一个包装盒,一个防静电袋,里面装着这个板子,非常非常的精致的板子。通信接口的MicroUSB,然后找两个数据线,接上。

楼主:
然后系统里多出来个U盘的图标,上面有微芯的**。这是什么呢,点开看看。

楼主:
打开那个网页文件,跳转到了微芯的官网。文本内是该开发板的型号信息。

楼主:
Firmware:       01.02.0106
Kit:            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
Serial:         ATML3094051800001392
Device:         ATmega4809

楼主:
在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以上内容,因此还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
这是相关的配置

楼主:
等我下载安装好开发IDE再发另外一个贴。

楼主:
不知道为何安装的特别慢。

楼主:
安装了几个小时了,还在转圈圈,毛线都没安装。。。。

楼主:
搞定,浪费我一晚上,这软件安装太坑爹。

网友A:
你这个是用在线安装包装的吧?
你用离线安装包装Studio 7会快很多..
或者直接装X IDE, 应该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在线安装包装的吧?
你用离线安装包装Studio 7会快很多..
或者直接装X IDE, 应该也可以用的. ...

用的离线的,不小心点中安装更新了,特别慢,我用下载工具才下载完成的。然后取消又取消半天,取消完了还不让安装,说安装了更高版本,其实没有安装上。后来倒腾半天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离线的,不小心点中安装更新了,特别慢,我用下载工具才下载完成的。然后取消又取消半天,取消完了还 ...

X IDE之前那个板子搞过了,想换个,显得多样化。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X IDE之前那个板子搞过了,想换个,显得多样化。哈哈

用熟练了还是X IDE好用一些..
Studio 7就是安装过程特别折腾人的....
这个跟你的电脑也有关系, 如果比较新,windows的补丁安装的全的话, 会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熟练了还是X IDE好用一些..
Studio 7就是安装过程特别折腾人的....
这个跟你的电脑也有关系, 如果比较 ...

昨天卡的问题就是这个软件下载时候就很慢的,估计被墙了。所以很卡,补丁打不到就一直转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