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能点对多通讯吗

楼主(2019-09-22):
RS232能像RS485那样点对多通讯吗?感觉给他设上地址,一主多从,从机不让主动和主机和其他从机之间通讯不就可以点对多了吗?为什么百度上说RS232只能点对点通讯,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只能点对点通讯了?

相互通讯的话 是不行的 只是主从的话 可以
百度上说的不一定准确,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多个从机同时发送数据时会有问题

网友A:
多个txd连在一起就短路了。

网友B:
一发多收可以,多发一收冲突

网友C:
RS232的输出改为高阻输出,就能多发一收,而不冲突。

网友D:
在电路上做点事,高电平时用二极管隔离,总线上拉电阻,主机的TX通过隔离二极管接到从机的RX,反之,从机的TX端通过隔离二极管接到主机 的RX .总线TX,RX都要上拉。以上针对TTL的UART模式。对于标准的RS232,隔离二极管要反向,总线下拉电阻。原理,当1时,TX发现-2----15V时,隔离二极管起作用,载住,通过下拉电阻让总线出现-2----15V,当0时,TX发2---15V时,隔离二极管导通,高电平挂到总线上。这样,0与1碰在一起时,总线上只表现出0数字位。

网友E:
简单,使用LIN

网友F:
各位大侠,串口要使用多机连接,应采用9位方式,常用的N81就不行了。

网友G:
RS232本来是为了做短距离(一般5米内)的点对点通信的。

网友H:
读书的时候,杂志报道,有高校成功地用232进行了电脑之间的通讯,感觉好高级。那时还没兼容机。

网友I:
485实际上在任一时刻,也只有一个在发,其他的都在收。

网友I:
能够多发多收的,只有CAN,LIN了。

网友J:
485芯片不便宜,可以接超过32个节点的更加不便宜了,都可以买一颗单片机还多了,而且,一对多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的,跟走线及终端阻抗都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使用CAN总线,便宜且好用。

网友A:
CAN收发器跟485收发器价格差不多,但是CAN控制器比485控制器贵很多,毕竟USART是个单片机都要有的功能,带CAN的价格要贵不少。

网友K:
RS232简单并联的话,只能一发多收,多个发送端不可以直接并联,所以在硬件上做多点通迅会非常麻烦,需要改造电路。可既然需要改造电路,那也就不是标准RS232了。所以,说RS232仅支持点对点通迅,从这一点上讲,当然是对的,也就是说要注意语境。

对! 可既然需要改造电路,还不如用其他总线。比如,RS485、CAN,等总线。

网友L:
232的电平不适合做总线电平,是驱动型的,而不是上拉型的

网友M:
你竟然还信百度

网友N:
其实可以用 CAN 收发器走串口协议,然后在协议层实现 CSMA/CD 防撞机制。这样可以做到多点对等网络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K:
RS232简单并联的话,只能一发多收,多个发送端不可以直接并联,所以在硬件上做多点通迅会非常麻烦,需要改 ...

不考量远程传输性能,加一个负电源,加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232的电路成本是最低的,在30M以内的9600的波特率还是可以的。不过要主从结构,半双工。不用加IC了。

懂得人自然就懂,但是我们不懂的,能不能给个电路,手画也行,我们参考下可好。

网友O:
你使用 Token Ring 模式可用作多机通信。

网友D:
做一个232的集线合,加几个阻容器件,是低成本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RS232简单并联的话,只能一发多收,多个发送端不可以直接并联,所以在硬件上做多点通迅会非常麻烦,需要改 ...

感谢,好像说出了本质,是不是改了就不是标准的2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232的集线合,加几个阻容器件,是低成本的事。

感谢赐教,

楼主:
网上好像有卖那种用RS232一对多通信集线盒,一个进口引出几个RS232口,他好像就是在里面加二极管光电隔离什么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好像说出了本质,是不是改了就不是标准的232了

显然,仅靠RS232自身是不行的,而讨论的主题是RS232,故而得出结论已够充分了。至于,能不能改造RS232使其能够支持多点收发通迅,虽然答案是可以,但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C:
RS232的输出改为高阻输出,就能多发一收,而不冲突。

是分时复用吧?

网友C(点评):
肯定是要分时复用,但这里高阻输出、(或者三态输出或者OC/OD输出)是指多发一收的硬件电路结构。

网友D:
一主多从,电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OKOK

实力派

楼主:
前辈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RS232的数据为为什么只有“5、7、8”这几个数值可选,按说要传送什么数据都可以呀只要双方约定好设成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C(点评):
可RS-232协议、RS-232硬件接口芯片是这样规定的。数据宽度不影响传送数据,楼主在乎这个问题有啥意义?如果真的在乎数据宽度,比如想把数据宽度设为23,不用通用的RS232芯片,硬件电路完全自己设计,也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RS232的数据为为什么只有“5、7、8”这几个数值可选,按说要传送什么数据 ...

?,不明白。本来232是全双工的,现在只能半双工了,全是应用层协议的事了,从机间通信,完全可以用主机来转发,跟ZIGBEE一样,也是通过主机转发的。

网友D:
-15V有点高,根据232的物理层协议,1对应的是-6----12V,0对徉的是6----12V,VEE实际应用折中取,-10,-12V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RS232的数据为为什么只有“5、7、8”这几个数值可选,按说要传送什么数据 ...

异步串行通信只能这样了,效率不高,控制信息字节与有效数据字节比例是有点高,可采用同步串行通信方式,现代的新出现的串行接口,如USB就是典型的同步串行通讯。控制信息开销少,效率高。对双方的频率差允许范围小。频差要求高。因为相位误差会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