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LT1618加入电容二极管倍压电路后的问题

楼主(2019-09-22):
求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我的目的是通过LT1618将3.3VDC升压到6V和24V,
再通过电容二极管倍压到12V和48V,

出现的问题是,在不加倍压电路的情况下,电路输出正常,输出纹波为800uV到1.4mV。

增加倍压电路后,24V可以正常升压到48V如图所示,但是6V升压到12V输出却产生了图中所示的36.8hZ的三角波,放大后可以看到在工作频率下的纹波。

@伟林电源

楼主:
还需要任何信息,随时可以提供

首先,你为何不直接升压到12v和48v?其次,你觉得同样的倍压电路有一个可行,有一个不可行,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网友A:
输出存在开关频率的纹波是正常现象。
36.8Hz的振荡感觉是不是芯片在不停的软启动?是不是芯片有峰值电流保护了或其他动作?
你先检查一下,出现36.8Hz振荡的时候,芯片是否还在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