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CC2541 评测】+ 用安卓手机测试CC2541DK-MINI+by dirtwillfly

楼主(2019-09-22):
原贴发在: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f/103/t/179452#pi58417=1

一、拆箱
收到CC2541DK-MINI有几天了,先晒晒本次评测的主角:
1、包装盒,一如既往的黑红风格
包装盒边沿磨出了白色,显得略微有点旧。
在包装盒的一侧粘贴着评估板的型号和版本:CC2541DK-MINI Revision 1.0.2

楼主:
2、外壳也是黑红风格。外壳的里面有一侧是红色的,在黑色的外表下,有一个火热的内涵。ti的这个评估板很贴心,另外还带了一个安装外壳的螺丝,螺丝就不贴图了。

楼主:
3、转接板和排线,一如既往地贴心周到。

楼主:
4、CC2541Dongle
版本1.0
上面主要是一颗cc2540,板载PCB天线,电源电路使用的TPS76933。另外有两个按键、两个led,还有调试接口和8个io。需要的时候这个CC2541Dongle 也可以做为一个简单的开发板来使用。

楼主:
5、正版CC Debugger仿真器

楼主:
6、本评估套件的核心:
板子正面:板载cc2541、pcb天线、电池座、红绿双色led、两个按键、调试接口和io扩展接口。还有BMA250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板子背面是一个贴片蜂鸣器,这个蜂鸣器是低功耗的哦。在3Vp-p 4.0kHz方波条件下工作电流最大3mA,声音不小于70dB。
双色led动作很妖娆,屈腿弯腰   ^_^    ^_^

楼主:
7、全家福,还带包装袋,拍的有点乱。

8、阶段性总结
从上面可以看出,CC2541DK-MINI工具包含了完整的cc2540/cc2541开发工具,可扩展的io、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和必要的按键、led等资源。完全能够满足使用该评估套件作为开发自己的蓝牙产品的原型和评估工具。

楼主:
二、官网相关的资源
官网提供了详细的资源:

CC2541DK-MINI的快速使用方法,在官网提供的用户手册里有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不过遗憾的是,官网手册里只提供了pc端(使用BTool)和ios app的测试工具和方法。
作为一个从不使用ios的屌丝,于是有了下面的测试。

楼主:
1、在应用商店找了一个BLE调试工具,下载安装后,打开BLE调试工具这个app。
选择第一项:扫描所有设备,并显示

楼主:
2、给Keyfob硬件安装好电池,并按一下左键(B3)。然后在app上点开始扫描。

楼主:
3、稍等一会就会出现扫描到的蓝牙设备。选择Keyfobdemo进行连接。

楼主:
4、app和Keyfob建立连接后,会显示Keyfob能搞提供的服务列表

楼主:
5、监控按键
5.1选择服务(8)进入该服务的特征列表
5.2显示只要一个特性为Notify的特征值,点击那串长数字进入操作控制台。
5.3在操作控制台,点打开通知。
5.4这时就可以操作Keyfob上的按键了。按下左键是01,放开是00。按下右键是02,放开是00.

楼主:
6控制蜂鸣器
6.1返回到服务列表的页面,点击服务(4)进入该服务的特征列表。
6.2只有一个特征,特性是Write No Response。点击进入操作控制台。
6.3在操作控制台有一个输入框,写入0100蜂鸣器开始鸣叫,鸣叫10次后停止。写入0200,是尖锐的声音,并伴有红色led闪烁,鸣叫10次后停止。写入0000关闭蜂鸣器。

楼主:
7、检测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7.1返回到服务列表的页面,点击服务(7)进入该服务的特征列表。
7.2这次特征比较多。选择特征(0)进入操作控制台。选择特征(0)之后,会有提示选择Read和Write两个特性,这里选择Write。
7.3在操作控制台有输入框,写入0100。然后返回到特征列表页面。
7.4然后选择特征列表里的特征(2)、特征(3)或特征(4),进入操作控制台。
7.5同样点打开通知,此时移动Keyfob,就会有加速度数值显示出来。

楼主:
8、总结

因为没有专门的app,通过以上操作,操作步骤虽然麻烦了点,但还是在安卓手机上完成了Keyfob各项功能的测试。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
描述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