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寻找buck-boost控制芯片

楼主(2019-09-23):
FP6151

网友A(点评):
你这个好像是buck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要的是5-20v输入,5v输出。buck-boost结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抱歉.看错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有这类型的推荐吗?

网友B:
额 ,这类型芯片 像 南芯 SC8903

网友A(点评):
大概多少银子?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极少登录网站。我先贴电路出来,先评估合适否先

网友C(2019-10-30):
怎么联系

网友A(点评):
你可以发站内信息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已加好友

网友D:
cuk 或sepic电路就实现升降压了,效率也不低。电流要求不大的话,是低成本升降压电路的首选。

网友A(点评):
空间有限,想找个高集成度点的方案

网友E:
可以用降压的AP2965 40V /4.2A  大电流输出内置功率管同步降压外围少

网友F:
请问怎么联系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