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没有SDIO/USB普通单片机,如何实现高速WIFI无线通信传音视频

楼主(2019-09-23):
在传统观念里, 单片机WIFI通信,尤其是单片机高速WIFI通信传输,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原因一般在于:

(1) 能做高速通信的WIFI模块,一般只是USB、SDIO、或PCI之类的接口而大多数普通单片机都不会提供这些主机接口;
(2)即使某些款的单片机也能提供这些接口,也会单片机和WIFI模块的通信编程变得非常复杂,同时也会造成单片机选型的成本增加;
(3)普通单片机因为资源(性能和存储)有限,也难以支持实用的较好性能的单片机WIFI方案。

所以,大多数用在单片机系统上的WIFI模块,要么是以串口为主的,只能做一些基本的低速控制命令的传输,或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集成了USB、 SDIO、或PCI接口的WIFI模块,其做出来的效果也很一般,速度一般也不超过300K字节每秒。因此,在普通单片机做高速WIFI通信,基本上成为了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并甚至成为一种传统惯性认识。

-------------------------------------------------------
ALK8266WIFI高速WIFI模块,基于SPI接口,支持普通单片机实现有效速度过兆字节每秒的高速通信!

楼主:
Anylinkin!提供了一款基于SPI接口的高速WIFI模块,占用单片机资源少,在许多常见的单片机上都实现了高速传输,普通环境下,实测有效速度可以超过兆字节每秒,长时间运行不掉线、不丢包,在单片机音视频传输、高速采集数据传输场合都得到了超过了一年以上的产品化的验证。该方案功能强大、性能高、稳定,集成移植简单、适应面广,精致小巧。性价比超高。很适合常见单片机做图像视频音频以及高速采集数据传输的场合。

STM32F1 通过ALK8266WIFI模组的实测有效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700K字节每秒
STM32F4 通过ALK8266WIFI模组的实测有效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1.0M字节每秒
STM32F7 ALK8266WIFI模组的实测  有效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1.3M字节每秒
STM32L4 通过ALK8266WIFI模组的实测有效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900K字节每秒
STM32L1 通过ALK8266WIFI模组的实测有效传输速度可以达到 500K字节每秒
STM32H7通过ALK8266WIFI模组的实测有效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4M字节每秒

该方案提供支持多款常见单片机的验证测试好的例程包,包括但不限于
- ST系列、
- NUVoton系列、
- NXP系列、Freescale K60系列、
- ti MSP430系列、C2000系列等
- Holtek HT32系列
  等等

还有技术支持,所以淘宝上的口碑评价不错! 更多详情可去某宝搜索 ”高速 SPI 多链接" ,里面的介绍很技术化,也很详细。

楼主:
引用 楼主:
Anylinkin!提供了一款基于SPI接口的高速WIFI模块,占用单片机资源少,在许多常见的单片机上都实现了高速传 ...

ALK8266高速WIFI模组 SPI接口 带WEB网页 音视频传输产品化验证
(在某宝搜索 “SPI 高速 多链接”  里面有更进一步的详细介绍,比较技术化)

1. 有效通信速度快,效率高,通信实时性好
   1.1 “实测的”“有效”吞吐速度高,超过M字节每秒(MBytes/s),所以可用来传输音视频或大量数据
   1.2 准实时性收发,连续发包之间的间隔可在ms级或us级,可适应一些对传输性实时性有要求的场合。
2. 稳定可靠不丢包,长时间通信不掉线
   2.1 测试条件:普通办公室环境实测
   2.2 测试速度:速度稳定在兆字节每秒(MBytes/s)以上
   2.3 长时间运行测试:持续运行30天,不掉线、传输不停止/不卡死
   2.4 丢包测试:TCP通信持续测试过5小时以上,不丢包、不多包,不丢字节、不多多字节,收发方数据完全一样。
       测试场景包括:(1)TCPUDP抓包软件单纯发送, 模块单纯接收
                               (2)TCPUDP抓包软件单纯接收, 模块单纯发送
                               (3)TCPUDP抓包软件同时发收, 模块同时收发
                               (4)两个WIFI模块之间互相对发对收
3. 功能全面,使用灵活,使用场合适应面广
   3.1 灵活实用的无线通信
       3.1.1 模块支持 工作站STA, 热点AP 以及 STA+AP 混合模式,无论是否存在第三方热点,都可实现通信
       3.1.2 支持UDP,TCP客户端,TCP服务器,灵活方便
       3.1.3 UDP通信支持广播、组播以及单播,灵活高效
       3.1.4 支持多链接,每个链接独立随意配置,实用的多通道高速通信
       3.1.5 支持多客户端,模组作为TCP服务器可以同时和多个客户端通信
       3.1.6 支持大块数据阵发发送,适合一些文件等大块数据传输需求的场合
   3.2 内嵌WEB服务器,操作更灵活和便捷
       3.2.1 无需安装APP,直接通过常见的浏览器操作
       3.2.2 普通智能手机或电脑均可直接操作
       3.2.3 支持“自动弹出网页”功能
       3.2.4 可通过网页直接配网、配置热点、建立和查询链接通道信息等操作
   3.3 配网方式灵活多样方便
       3.3.1 WEB网页配网:勿需安装APP,直接输入,简单方便,受限条件少
       3.3.2 智能配网:SmartConfig/SmartLink, 微信Airkiss扫一扫;
             -特色 提供配网进展灯闪烁样式,提高智能配网操作方便性。
       3.3.3 直接配网:串口AT指令、SPI接口API函数 直接输入
   3.4 内嵌RSA加密和签名算法
       3.4.1 可作为加密芯片使用,支持单片机固件的防复制
   3.5 支持有意义的低功耗
       3.5.1 确保有用发射功耗足够强传输距离足够远的前提下的低功耗机制
       3.5.2 支持休眠,自动唤醒或手动唤醒
       3.5.3 深度休眠电流低于1mA
4. 封装灵活、尺寸小巧
   4.1 整孔和半孔(邮票孔)一体化设计
   4.2 兼容插件方式或贴片装配方式
   4.3 大小和一枚1角硬币相当
5. 常见通用的SPI单片机主机接口,集成简单,占用单片机资源少
   5.1 主机接口为标准的SPI从,适配绝大多数的常见单片机,单片机选型范围广
       - 硬件接线简单,只需要标准的SPI总线管脚,无需额外的UART串口
       - 按照普通的SPI从机方式对模块进行读写,实现单片机与模块的配置查询以及传输通信
   5.2 模块上已集成了TCPIP协议栈,
       - 单片机无需再集成相关协议栈或操作系统,
       - 因此集成简单,占用单片机资源少,且通信效率也更高
6. 提供单片机例程包、集成说明等资料文档,和技术支持
   6.1 单片机例程包都经过实际测试和验证
   6.2 集成说明文档和开发使用技巧,都是基于开发经验和客户反馈总结编写,非简单的协议复制
   6.3 可提供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单片机例程包,包括但不限于:
       - STM32系列(如F1/F2/F3/F4/F7 H7 L1/L4)
       - NXP LPC17xx系列
       - NXP K60, K27/28系列、
       - NXP i.MX RT10xx系列、
       - C8051系列、
       - Nuvoton新塘 NUC123xx系列、M45x系列、
       - TI MSP430系列
       - TI C2000/C5000(如TMS320F28335)
       - 等
某宝搜索 “SPI 高速 多链接排名靠前的就是,里面有更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很技术化。

网友A:
ESP8266 是一种方法,但还有一种方法叫 SDIO over SPI。按照 SDIO 标准要求,SDIO 设备一定要支持 SPI 模式的。

网友B:
QSPI都没有,还是个spi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 是一种方法,但还有一种方法叫 SDIO over SPI。按照 SDIO 标准要求,SDIO 设备一定要支持 SPI 模式 ...

SPI接口,比SDIO或USB接口,对于单片机来说,更常见啊,集成也更简单。

1、大多数普通朝常见单片机都配备有SPI接口,就想UART串口一样,但是USB或SDIO的单片机,则不常见。
     所以,无论从选型还是成本的角度,如果采用单片机主机做无线通信,很显然SPI接口的比USB或SDIO的更有优势,对吧?

2、SPI接口的集成,比USB或SDIO的要简单得多,占用资源也少很多。

     不象USB或SDIO,需要集成大量的对应的协议栈什么的,不仅麻烦,而且占用资源。

比如,你找一个开发单片机SPI设备新项目的工程师,可能可以找到一大批,可能小半天就给你搞定一个工程。但是如果你要求改成用USB或SDIO,这个复杂度,大家大概也可以想象了吧?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USB和SDIO的代码好多都是现成的啊,上个OS或SDK,直接复制过来用啊,但是复杂度和资源的占用大家也都还是可以看到的,对吧。当然,这里更重的是,你还得选择带有 SDIO或 USB接口的单片机。

当然哈,如果你不是在普通单片机上做无线高速传输,比如你用的高档处理器跑Linux,那上面说的2点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选型!

楼主(2019-11-03):
引用 网友C:

多谢支持!

楼主(2019-12-28):
谢谢大家关注和选型!

楼主(2020-03-07):
谢谢大家关注选型

网友D(2020-08-20):
广告打完了,发现还是旧东西搞了个新噱头(就是esp8266的马甲)!
从价格和性能来分析,和某些芯片比较还是不行呀。

网友E:
RTT的RW007,可以上1M,欢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