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的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9-09-23):
本人要做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感应房间有没人。参考前人设计的BIS0001运放电路。有一点不明白,想请教各位大神。一般的电路反向端接电阻到地就可以了。这个设计 第一级运放反向端接电阻在接电容到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为它有直流偏置。

网友B:
两级都是交流的放大器,只放大交流信号而不放大直流信号。

网友C:
带通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