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Multisim12电压转电流的实现

楼主(2019-09-23):
最近初步学习了Multisim这个软件,下面给大家简单讲讲使用Multisim实现输入0~5V电压转换成4~20mA电流的简单操作。
因为要求实现的区间内的不定值,所以需要制作一个同比例放大器。当输入0V时,没有电流输出,所以需要添加一条辅助电路实现我们的目标。列出两个二元一次方程:①0.02x-y=5,②0.004x-y=0,解得x=312.5,即同比例放大倍数为312.5倍 ,又因为0.004乘以312.5等于1.25,即当输入电压等于0时,要想有4mA的电流输出,需要一条1.25V的辅助电路。
做两条输入电路,一条产生1.25V电压,一条产生0~5V电压(以0V为例子),将两条电路通过一个加法器,加法器可用放大器制作,放大器模型可点击Multisim放置模拟按键,Analog组下ANALOG_VIRTUAL系中的第三个名为OPAMP_3TVIRTUAL即是,本次电路需要三个放大器。1.25V电压可点击放置源按键,sources组POWER_SOURCES系下的DC_POWER,双击元件可以设置电压值。两条输入电路分别通过一个阻值相同的电阻(电阻可点击防止基本按键,Basic组,INDUCTOR系中的任意一个,双击元件可以设置阻值,如1000欧姆),同时接入放大器正极,放大器负极并联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其中一个电阻的输出端接放大器的输出端,即可组成一个加法器(加法器原理图网上有,可自行查找)。
加法器出来是一个放大倍数为-1/312.5倍的反向放大器,即把输出值缩小到-312.5倍。把加法器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接入放大器的负极,在串联电阻后面再并联一个电阻,串联电阻阻值为并联电阻的312.5倍,具体数值可自行设置,并联电阻另一端接放大器输出端,放大器负极接地。此电路即可构成一个倍数为-1/312.5倍的反向放大器。
由于是反向放大器,输出是负值,所以需要再连接一个放大倍数为-1倍的反向放大器,输出即可变为正值。把反向放大器的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接入一个放大器负极,串联电阻后再并联一个电阻,串联电阻与并联电阻阻值需相同。并联电阻另一端接放大器输出,放大器正极接地。把多余的线头全部接地,至此,目标原理电路基本完成,可在相应位置用万用表检测对应的读书是否正确,也可以在另一端输入5V电压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