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使用了SILICON的单片机EFM8BB1,这种心情很复杂啊

楼主(2019-09-23):
性能不提也罢,只说开发工具吧。

IDE使用SILICON的Simplicity Studio,用C8051F MCU调试适配器。不能在线仿真,只能烧录。每次烧录,需要插拔很多次,IDE启动很多次,才能检测到硬件。

我说SILICON要长点心,原来群众基础那么强大的C8051F阵营,现在还剩几个?

楼主:
说不可能的,肯定是没用过的

我现在正在用。

没烧录一次板子,就把烧录器至少拔下3次。SILICON这么大的公司,怎么搞出这么恶心的事情来?

楼主:
SILICON现在不卖IC了,光靠卖开发板度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不可能的,肯定是没用过的

我现在正在用。

一个小山寨公司都不可能这样,

我当年用这芯片的时候ARM还没流行呢

楼主:
不提当年了

当年C8051F330用了7-8年

就现在的Simplicity Studio来说,真的是个垃圾。三个字来评价:慢,大,差

网友B:
不是吧。。。我准备用这颗芯片呢。。。。。你这一说。。。

他不是有个很土的IDE么?40M大小的,用那个也不行?非得用ecplise改造的垃圾货?

楼主:
那个土的IDE叫什么名字?

用Simplicity Studio真的要疯了。烧录器要插拔N多次。哪次能连上,全凭运气

网友C:
原装的仿真器不如山寨的。
山寨的还能烧加密位,原装的却不行

楼主:
SILICON真的可以去死了

新建工程,打开以前的工程文件。怎么这么难用??被折磨疯了

网友D:
我一直用KEIL,也经常连不上的,概率比以前多了

楼主:
借这个贴子请教个低功耗的问题:
EFM8UB10,把80KHZ时钟关掉,进入SNOOZE模式,电流是31ua。看数据手册上写应该是是20ua。

软件只做了下列工作:
1. 关闭看门狗
2. 初始化IO口
    P0MDOUT = 0xFF;
    P0MDIN  = 0xFF;
    P0SKIP  = 0xFF;
    P0 = 0x00;
3. 打开内部24.5MHZ时钟
4. 关闭内部80KHZ时钟

把IO配置成其他工作方式,休眠电流还是31ua。
请教这11ua电流是在哪里消耗的?

网友B:
关注。sililab有唯一的高速(80Mhz)8bit 单片机。这个完了8bit就彻底无缘高性能了。

现在高速51不希奇了,何况还有完全兼容51的251内核,绝大部分传统51指令都变成了单周期,还支持16位、32位操作的指令,数学协处理器......综合性能高了不止一点,可以把M0和72M主频M3按在地下摩擦

网友E:
没有用过。
以前用EFM32的时候还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编译特别慢。

网友F:
主要是米国原厂把新华龙给封杀了,和德州仪器对待利尔达一样,这些对老外的芯片推广起了很大作用的。不过现在国内mcu芯片已经被欧洲半导体占领了!

网友F:
你自己为啥要想用这款芯片?价格便宜还是使用方便?

网友G:
我怎么觉得新华龙的芯片还可以啊,开发环境也没楼主说的那么差劲,也可以在线调试仿真,感觉稳定又可靠。高低温下相当可靠。

网友G:
楼主试下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贼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下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贼好用。

我们用c8051F060和030系列都快十年了,一直也用的这个IDE,特别好用啊,也没楼主说的那些问题,还是没用明白吧~~

网友I:
也可以直接用KEIL

网友J(2021-09-23):
我也用KEIL一样的问题,尼妈真的是崩溃,程序都下不进,还开发个屁,光在仿真下载上折腾时间,真是想骂人

网友K:
没有用过他家的芯片,但是挺大的一个公司不应该这么难用吧

网友L:
BB1,BB3,SB2都用过,没有你们说的问题,好用得很。

网友M:
C8051F360和C8051F120,才是silicon的峰巅,其他的型号不值得用(价格没优势,性能没优势,主频也没优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C8051F360和C8051F120,才是silicon的峰巅,其他的型号不值得用(价格没优势,性能没优势,主频也没优势) ...

这两个都是高价货。
EFM8BBx系列便宜点不到$0.2。
BB3能跑到50MHz,还有4*DAC,性能也挺不错的。

网友N:
以前用的时候也没这么难用,可以仿真

网友F:
c8051f没有030系列的。

网友F:
c2接口系列芯片还是不错的!比米国德州仪器的c2000好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土的IDE叫什么名字?

用Simplicity Studio真的要疯了。烧录器要插拔N多次。哪次能连上,全凭运气 ...

可以不用这个软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下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贼好用。

需要使用keil编译!

网友F:
这个芯片就是c8051f内核,换了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