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ltz oscillator”分析

楼主(2019-09-23):
之前,有个关于“Peltz oscillator”的帖子,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3954-1-1.html

其实,这是个简单的LC并联谐振振荡器而已。

楼主:
关于LC并联谐振振荡器,下面给个简单说明

注意其放大器是个跨导放大器,所以相应的反馈系数为跨阻

楼主:
要保证上述LC并联谐振有适当大的Q值,其R必须是相应地够大。

下面看看由共集共基两个BJT构成的跨导放大器。

楼主:
上述跨导放大器前级的共集(射随)BJT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保证了LC并联谐振有合适的Q值。

楼主:
下面给个相应的原理图

注意其偏置电压

楼主:
下面给出LC并联谐振振荡器原理图。

楼主:
上述振荡器电路是靠BJT饱和作用来对振荡信号限幅,致使其能够输出稳态振荡信号。

楼主:
下面再给个电路。

显然,两个BJT都直流偏置在临界饱和点上,这意味着无论上和下,其都进入到相应的饱和区域(由浅饱和进入到深度饱和)。所以,上述偏置电路的输出信号幅度相当有限,通常最大在0.6V左右。

楼主:
由于BJT进入到饱和区域,其跨导和输出阻抗都将明显下降,相应的共集和共基组态的电路性能随之变差。这不仅使得跨导放大器的跨导下降,还致使LC并联谐振的Q值下降。

楼主:
关于BJT的饱和,下面给个输出特性图

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BJT饱和的形态特征

如果想更具体地了解BJT的原理(包括饱和机制),建议找本《半导体器件原理》类书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