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6单片机的64K Flash可以用户自定义存储吗?

楼主(2019-09-23):
       Boundary Address            Size       Memory Area
0x0000_0000 – 0x0000_FFFF  64kByte  FLASH

楼主:
官方下载的SDK包里面有一个flash_erase_write的示例代码

网友A:
程序没有用完的地方,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也可以用来做个模拟的EE。

官方例程是只有写操作的例程。读操作没有详细的说明,是直接通过指定的地址去读吗?

网友B:
现在什么年代了,肯定可以的

官方例程是只有写操作的例程。读操作没有详细的说明,是直接通过指定的地址去读吗?

楼主:
找到了,读的话就直接通过地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