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0寸屏,选型

楼主(2019-09-23):
需要做一个主控,通过485通讯,10寸屏,选择怎么样的MCU+什么屏幕

网友A:
方案一:STM32F4 + SDRAM + SSD1963 + 10寸 MCU屏幕
方案二:STM32F429IGT6 + SDRAM + 10寸 RGB屏幕

方案一使用FSMC总线+MCU屏幕,可选芯片比较多,最小的STM32F4 LQFP144 脚就可以,缺点MCU屏幕使用起来会比较卡顿
方案二至少得STM32F429 LQFP169脚才能支持,流畅度会稍好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准备做什么等级的产品,可选择性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STM32F4 + SDRAM + SSD1963 + 10寸 MCU屏幕
方案二:STM32F429IGT6 + SDRAM + 10寸 RGB屏幕

大侠:方案一中既然选择的是MCU屏,是不是就不需要外接RAM和驱动芯片了,MCU屏自带RAM和驱动IC

网友D:
淘宝一下试试看

网友E:
mcu随便选就行 屏选串口的方便

网友F:
用便宜点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