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为什么我的计数器不计数呢 求大神讲解一下

楼主(2019-09-23):
module led1(clk,rst,led);

input clk,rst;
output led;

parameter time_1 = 27'd5000_0000;

reg[26:0] cnt;
reg le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 <= 27'd0;
                        else if(cnt == time_1)
                                cnt <= 27'd0;
                        else
                                cnt <= cnt + 1'b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led <= 1'b1;
                        else if(cnt == time_1)
                                led <= ~led;

endmodule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led1_vlg_tst();
reg eachvec;
reg clk;
reg rst;
reg cnt;
wire led;

led1 i1 (
        .clk(clk),
        .led(led),
        .rst(rst)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 = 0;
#100
rst = 1;
end
always #1 clk = ~clk;
endmodule

cnt 一直为 x 不计数

网友A:
clk有波形吗

楼主:
C:\Users\dell\Desktop

网友B:
你这个波形里面的cnt不是你的module里面的吧,这个是你在tb里面定义的,你把module里面的cnt拿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波形里面的cnt不是你的module里面的吧,这个是你在tb里面定义的,你把module里面的cnt拿出来看一下 ...

不是被综合了吗 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被综合了吗 咋看呢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 <= 27'd0;
                         else if(cnt == time_1)
                               begin
                                 cnt <= 27'd0;
                                 led <= ~led;
                               end
                         else
                                 cnt <= cnt + 1'b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

不是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的关系吧,板子都能正常工作,结果仿真不出来也是很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的关系吧,板子都能正常工作,结果仿真不出来也是很尴尬 ...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仿真时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