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可以替换7个9012的IC ?

楼主(2019-09-23):
如下图
7个9012的电路,实现如下功能(以Q2为例):
TR1为高电平 或 断电 时,二极管截至,输出RL1为低电平;
TR1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输出RL1为高电平;。

现在,想找一个IC来代替这7个9012电路。

求 推荐 合适IC !

非常感谢!

@xiaofei558008 :谢谢大神! 一片 74HC240 可搞定
不就是反向电路吗,74HC14两片搞定,还是推挽输出

网友A:
如果需要更小的体积,可以试试两个封装在一起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更小的体积,可以试试两个封装在一起的管子

你能看见图?
我咋没看见图呢?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有类似输出极性的,不过输入极性不对,自己看看吧
UDN298X系列,用量少,价格就不好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颗CMOS反相器,再加一组9012,可否?

人家嫌一组9012都太多了,想用一个芯片代替。
你来个一组9012+一颗反相器,更啰嗦,楼主要生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颗CMOS反相器,再加一组9012,可否?

初步选的:74HC240; 74HCT24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步选的:74HC240; 74HCT240

如果输出电流要求不高,比如一楼的几个毫安,普通的逻辑电路就可以。如果电流上百个毫安,可以找找 功率逻辑 芯片。 安培级别的,就不要为难小小的 IC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出电流要求不高,比如一楼的几个毫安,普通的逻辑电路就可以。如果电流上百个毫安,可以找找 功率 ...

大神言之有理,感谢

网友F:
看看1413或是2003是不是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1413或是2003是不是满足要求

2003的逻辑不对!

谢谢!

网友G:
这么简单的功能,7路PNP反向,应该没有现成的IC的,除非你定制,价格不合适。
不从设计源头改变设计,想找现有的IC替换原来的设计,而不是用现有IC变通实现你的要求,不是好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高,4069等一般都6门。
一直以为CMOS是某种MOS,今早看到米国人说是互补MOS,有P丶N通道。 ...

你不会是现在才知道吧。。。。。

网友H:
这其实就是反相器嘛,用cd4069代替好了,9012全部干掉

网友H:
或者74HC14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其实就是反相器嘛,用cd4069代替好了,9012全部干掉

CD4069,是6路,还少1路

无法全部干掉

那就用2个,成本也不多,电路板清爽很多

楼主:
谢谢大神!

这颗料 好像有些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高,4069等一般都6门。
一直以为CMOS是某种MOS,今早看到米国人说是互补MOS,有P丶N通道。 ...

好书,电子版的吗 ?
共享下

网友I:
奇葩的设计找奇葩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知道内部是MOS元件,但不知道多个C开头是代表什么。只知道TTL和CMOS两大类族群。 ...

人家的名字的C就是Complementary。。。。

网友J:
按照逻辑自己选
正向UDN2981
反向ULN2003

网友K:
74非门就可以,有一个芯片带8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