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说一下电子烟是怎么出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9-23):
    电子烟是怎么出烟的
    电子烟是时下融资圈的新宠,最大手笔莫过于魔笛的5千万融资了。

    电子烟只要抽就能出烟,烟雾量饱满,即刻满足对烟草的需求,但是你知道电子烟是什么出烟的吗?

本文就针对大家的疑惑,说一下电子烟到底是怎么出烟的。首先需要了解电子烟的组成,这里以小烟为例作图说明:

    当用户在1吸嘴处吸气时,气流经过2气道,穿过8电路板上面的3唛头,唛头即产生电信号,传导到单片机,唤醒 MCU,MCU软件设定,开启驱动 MOS管(打开通电开关),让9电池的电经过图片中的11顶针,一直通路到7雾化芯上,雾化芯中的发热丝通电将电能转化成热能,温度达到6烟油的沸点,烟油沸腾即产生烟雾,同时MCU控制点亮4 LED。当用户停止吸气时候,唛头恢复常规信号,则MCU 监测信号消失,停止驱动 PMOS(关断开关) 和 LED;MCU此时会监测电池电压,如果电池电量足够则进入休眠,如果监测到电池快没电了就闪烁 LED 进行低电压提醒(软件设定,可更改)。

    看完了纯粹的原理,没看懂?

    没关系,

    我们换种说法:

    简言之:唛头就是看门的,一旦用户吸气了,告诉单片机(大脑),大脑控制打开开关,把电送给发热丝,发热丝把电转为热,加热烟油,烟油受热即出烟;

    至于唛头是怎么监测用户吸气的,以及单片机是怎么知道唛头信号变化的,MOS管是怎么实现开关的,雾化芯是怎么把电转为热的,烟油受热为什么会出烟等等,这些我们以后再慢慢分析(可关注公号《今日电子烟》)。

网友A:
电子烟行业    产品防伪(防伪认证) 方案主板和烟弹的加密认证和保护
嵌入式定制加密芯片及方案产品特性和应用
IDKT-AE/AL IDKT-AES/AEL IDKT-PI (工业级和车轨级加密芯片)
1.)硬件的唯一性,因为从wafer开始就为每家客户定制唯一ID序列号来区别。
2.)硬件与软件结合,原厂根据客户系统运行平台特点针对性为客户写LIB,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运行平台,不用的CPU,LIB各不相同,这就大大增强了安全性能。
3.)由原厂提供唯一ID序列号的IC 和针对性唯一的LIB,
4. )应用AES 256加密技术,随机数据随机运算。
5.)内置64 bit OTP功能,帮助客户管理出货数量及窜货的问题。
6.)内置2KB EEPROM空间,自定义加密参数,双重加密更加安全。
三,产品认证方案IDKT-P1
  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产品和产品之间的互联越来越多,智能外延设备也越来越广。如何保证方案商在外延设备上的利益,以及对外延设备合法性的认证,成为了方案商考虑的又一问题。单纯的软件认证,已不再可靠,硬件设备的认证,成为了主流。
IDKT系列就带来了这样一套方案将硬件植入从机设备,由主机发起认证请求,该请求需要经过IDKT 进行对应的加解密操作,回传认证密文,并由主机进行解密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