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新人。st f767zi烧录问题

楼主(2019-09-23):
st f767zi烧录问题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捕获.PNG。大神帮忙看看啥问题。串行端口也设置了。但还是一样。不能通过串口烧录

网友A:
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B:
你注意你的 有关system memory 配置地址是否正确;
另外,连接前先按一下复位键;

下面文字刚好有F7 ISP的烧录介绍内容,可以参考下。

STM32芯片的几种烧写方式简介

网友C:
用jtag不好吗

网友D:
没有用串口烧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