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会仿真呢,提示什么迭代次数太多???

楼主(2019-09-23):
用百度翻译都看了,最后的红色是说什么迭代次数太多?什么意思?

楼主:
头一次用这个软件,还真不太好用。。。。

网友A:
这软件仿真有源滤波器、你让它直接给你出幅频曲线都不是问题,仿真一般的运放线路、单片机都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些应用就是这样,出莫名其妙的问题,直接没法继续下去。
你这里想继续仿真,把555去掉,直接换脉冲信号源,连接没问题的话,应该就能出结果,
记得仿真555好像就老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仿真有源滤波器、你让它直接给你出幅频曲线都不是问题,仿真一般的运放线路、单片机都是很不错的,但 ...

多谢!还真是这样,换成5HZ的时钟脉冲后仿真就能正常进行了。真见了鬼了,这么经典的555竟然仿真不了。。。。

网友B:
有条件还是用实物验证吧,仿真有时候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