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控制问题

楼主(2019-09-2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Q3会导通呢。我的理解Q3的G端拉低,Q3不导通,Q5也不导通,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Q5栅极需要接粒电阻到5V

不好意思啊 之前删减图删多了 ,更新了图 麻烦您有时间再指教下 谢谢 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B:
什么叫有源器件知道吗?Q3源都没有,你仿个啥?

网友B:
知道什么是有源器件吗?
你Q3连源都不足,只有栅极信号,仿真你仿个啥呢?

不好意思啊 之前删减图删多了 ,更新了图 麻烦您有时间再指教下 谢谢 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C:
Q5 导通时,DS导通后5V拉下来然后你的R8在Q3的G口下面,所以G是高电平,Q3导通。

不好意思啊 之前删减图删多了 ,更新了图 麻烦您有时间再指教下 谢谢 问题是一样的
但前提是Q5导通时,你这个图是有问题的

网友B:
你看起来连的复杂的很,可实际上就是一个双稳态,Q3稳定在导通或者截止都是线路一个稳态而已,你现在看见的只是其中一个稳态,至于为什么启动是Q3导通,Q5截止,这个很容易分析,如果在探针4和GND之间有个小小的电容,则上电瞬间,Q5栅极电容-30K+10K--这个电容,产生一个电压分配,当这个电容不是非常小,足以影响到Q5栅极电容的电压到VGS,则就直接进入你看见的这个稳态。而事实上,Q3的DS等效电容和Q5栅极电容比起来,并不小,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开机就是Q5导通,同时Q3也导通。
你可以在R4 的2端放置一个按钮,短接一下R4,则线路状态会翻转,并且稳定在Q5截止,Q3也截止状态。

谢谢大神回答,我实际搭建出电路来默认Q5和Q3都不导通的。和仿真不符合。

网友B:
想验证一下也很简单,把Q5这个P沟道的MOS管换一个很大的,比如150V 50A的管子,看看启动后,是怎么个状态。

网友D:
q5一直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