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aloon调试gd32vf103

楼主(2019-09-23):
使用NucleiStudio的时候,只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interface vsllink
即选择versaloon作为调试器

18M的JTAG型号:

网友A:
调试器在哪里能够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器在哪里能够买到

versaloon估计只能自己做了,不过可以用jlink,这个速度可以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Versaloon跑18M,调试速度要快很多了。

网友B:
请教:GD32VF103复位后默认的主频是8MHz,TCK频率比CPU频率高,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GD32VF103复位后默认的主频是8MHz,TCK频率比CPU频率高,有没有什么影响? ...

GD的文档里没写什么限制,目前不知道,只能测试看结果
CortexM的话,好像是主频的1/6,但是有办法可以突破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