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图的快速画法

楼主(2019-09-23):
波特图的传统画法,是把传递函数的分子和分母分解成因子多项式,然后提取出七种基本因子---常数、一阶零点\极点,二阶零极点等,然后对七种因子分别画出波特图,最后叠加。
这个套路可以表示成:

很明显,对于这个套路,碰到略微复杂一点的情形,手工求解就非常苦难了。
而有时候工程师需要现场解决问题,此时总不至于对客户说:你等一会,我来用matlab画个波特图。。。

于是,我们能不能省略第二步,直接从第一步跳到第三步呢???

楼主:
首先必须强调,下图中的传递函数的求法,网络上有很多快速求解法:

求这个表达式,千万别跟个SB一样,动不动就节点法,列方程解方程。
论坛上很多“高手”就酷爱这么玩。
当然了,你实在闲的淡疼,可以慢慢玩。
这个问题以前说过N+1遍了,此处略。

现在假设这个表达式已经求出了,那么如何画出波特图呢?

不失一般性,假设待画波特图的多项式为:

第一种情况,先检查下式是否满足?????---------这个判断,只需简单的口算而已!

如果满足,那么波特图为:

相位图,也可以通过类似手段,直接画出来。
技巧是把多项式分成奇偶项,让后令复数的实部和虚部分别为零,就可以求出相位为0°、±90°、±180°等零界点。

楼主:
麦克斯韦有段关于如何高效学习科学知识的名言:

有效的学习科学知识的第一步,是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简化或近似成我们理解的形式,简化的结果可以是纯数学公式或物理假设。。。

理论真正的实用化,是学者必须掌握一定的近似计算技巧,而教科书上那种呆滞的方法,碰到略微复杂一点点问题,立马就熄火了。
此时如果来个霸王硬上弓,强行硬攻,草稿纸是算了一张又一张,还很有成就感,说付出等于收获,算的越多,收获越多,这就是错觉,是自欺欺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网友:
如果不满足这个不等式怎么简单粗暴的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