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轴上放磁铁会不会影响步进电机工作?

楼主(2019-09-23):
请教,我用到一个5000步的步进电机,在联轴器上焊上了磁铁,安装好后步进电机的转轴也带了磁性。
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步进电机正常工作?
谢谢

网友A:
普通磁铁在那么远的地方,磁场强度很低了.和步进电机的线圈磁场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应该不会有影响.
但是如果你用到细分,那么精度要求又很高,那就不太好说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