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6 demo板】+IAR下载程序

楼主(2019-09-23):
从网上下载了IAR FOR ARM,**了之后,把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HC32L136_IDE_Rev1.0.0\HC32L136_IDE_Rev1.0.0\IAR_IDE\config
这个文件夹里的文件拷到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2\arm\config
下相应的文件夹里。
比如:
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HC32L136_IDE_Rev1.0.0\HC32L136_IDE_Rev1.0.0\IAR_IDE\config\debugger
文件夹下的HDSC目录拷到
这个目录下,其他三个文件夹与此类似。
打开工程

在下载程序前,需要选择器件,工程默认选的是M0+
还有一点,我用的下载工具是STLINK,工程默认选择的是JLINK。
点击下载按钮:
全速运行:
按下用户按键,灯亮,2秒后灯灭。

网友A:
厉害!向你学习,闲了我也试试。反正我的仿真板是坏的无法连接USB,虚拟串口也无法使用,明天买个USB转232转换器试试。真没想到运气这么差,赠送个开发板还是有问题的,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向你学习,闲了我也试试。反正我的仿真板是坏的无法连接USB,虚拟串口也无法使用,明天买个USB转232 ...

你没有STLINK吗?你现在公司用的什么单片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向你学习,闲了我也试试。反正我的仿真板是坏的无法连接USB,虚拟串口也无法使用,明天买个USB转232 ...

如果有电压而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出厂时候漏烧CMSIS-DAP的程序了,如果你手头有STLINK或Jlink,通过SWD接口,同样可以调试……

网友C(2020-04-11):
牛批啊,百度了半天,靠你这个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批啊,百度了半天,靠你这个解决了

哈哈,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