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CC电容质量如何?

楼主(2019-09-24):
产品从前年到现在,陆陆续续返修发现MLCC电容有漏电、击穿现象,有0.1uf(25V 10% 0603 X7R),1uf(25V 10% 0603 X7R),10uf(25V 10% 0603 X5R),10uf(25V 10% 0805 X5R),22uf(25V 20% 0805 X5R)。这些电容有的是用在5V,有的是12V上。用的都是三星的品牌,从正规代理拿的货(把损坏样品给代理商后,拿到天津三星的分析报告,所以相信应该是正规代理商)。原厂的分析报告是电容受到应力后出现裂纹损坏。但仔细看了板子没发现哪个螺丝位不平整。
0.1uf以下的电容倒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百度了一下,看到有2篇帖子都说三星电容有这个坑,想问一下有没有同样掉坑里的同学?
再问一下,风华的MLCC电容品质如何?或者有没有其他品牌推荐?村田就不用推荐了,那价格吃不消。

楼主:
难道没人掉过坑里吗?

网友A:
MLCC从生产原理来说有内部生产缺陷导致的烧结裂缝、空洞、分层。
而对于外在条件则有热冲击、外界机械应力。
至于是不是该相信天津三星的分析报告,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了,一般来说,三星的品牌还算可以吧,至少市面上现在普遍反馈的是这样。如果你相信官方的分析,则就应该回头看产品整个流转过程,这很重要。
事实上,生产流程中的某部分,在处理不好的时候,就容易造成外应力造成裂缝,不一定需要螺丝不平整什么的,这个我们在大的板子工艺流程中就发现过。而MLCC对纵向弯曲应力非常敏感,其实已经有很细的裂缝了,但生产线上不一定能发现问题,直到使用环境一定久了,潮气渗透裂缝,则产生漏电,再在电气应力条件下进一步扩展为短路都是有可能的。
有几个典型的例子:拼版,但是V割过浅,工人掰开时候,板子承受弯曲应力直接导致部分MLCC部分出问题,这种失效,容量大的比容量小的更容易出现。
还有一个例子是,贴片厂中转过来的半成品,堆叠不合理,造成部分板子受力变形,出现MLCC部分出问题。
上面这2种失效,特征有2个,容量大的比容量小的容易出问题。一个是出厂测试都是好的,在日后才逐渐出现。

网友B:
焊盘设计不合理,回流焊曲线不对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从生产原理来说有内部生产缺陷导致的烧结裂缝、空洞、分层。
而对于外在条件则有热冲击、外界机械应力 ...

现在就是0.1uf以上的才出问题,并且都是使用几个月、一年后的返修机。我想到了几个办法。
1、看了网上论坛里的2篇帖子,都说三星的电容存在这种漏电问题。如果换其他品牌,有没有什么推荐?
2、使用耐压更高的型号,为了选择耐压更高的型号,把X7R换成X5R应该没问题吧?我们实际使用环境不会达到85度的。
3、电路板上涂上三防漆,覆盖住出厂时电容已经形成的裂缝,减少潮气侵入的概率。

网友C:
试试国巨的吧,别问我为什么,我就是卖国巨的,QQ   26153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