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些寄存器无法识别

楼主(2019-09-24):
在dsPIC33CH的数据手册中是有C1FIFOCONH1寄存器的,但是在MPLAB程序中配置时,系统无法识别这个寄存器,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数据手册中也没有说特别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你的MPLAB什么版本,最新的MPLAB X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PLAB什么版本,最新的MPLAB X有问题吗

我用的是5.25版本的

网友A:
找到些例子(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sPIC33-PIC24-FRM,-CAN-Flexible-Data-Rate-(FD)-Protocol-Module-DS70005340B.pdf)
/* Configure FIFO1 to transmit 2 messages*/
C1FIFOCON1Hbits.FSIZE = 0x1;     //2 messages

C1FIFOCON1Hbits.PLSIZE = 0x2;      //16 bytes of data

C1FIFOCON1Lbits.TXEN = 0x1;

网友B:
是因为芯片头文件的问题么

网友C:
你写错了啊,不是C1FIFOCONH1, 是C1FIFOCON1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些例子(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sPIC33-PIC24-FRM,-CAN-Flexible-Data-Rat ...

好的,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芯片头文件的问题么

好像是那个器件手册的寄存器名字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写错了啊,不是C1FIFOCONH1, 是C1FIFOCON1H

嗯嗯,但是那个器件手册确实是写的前面的名字

网友D:
是你的库函数命名不同吧

网友D:
应该跟芯片无法识别无关,是你用的库函数里面的名字跟你程序里写的不一致。

网友E:
你可以直接打开编译器下该型号对应的头文件, 寄存器的写法都是以这个文件为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那个器件手册确实是写的前面的名字

你是不是看错了,手册没错啊,你看的哪个手册,我看的这个是对的啊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sPIC33CH128MP508-Family-Data-Sheet-DS70005319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的库函数命名不同吧

找到原因了,是我看的那个器件手册有误,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跟芯片无法识别无关,是你用的库函数里面的名字跟你程序里写的不一致。 ...

对的,是我看的那个器件手册有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直接打开编译器下该型号对应的头文件, 寄存器的写法都是以这个文件为准的 ...

嗯嗯,我然后看看,谢谢您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看错了,手册没错啊,你看的哪个手册,我看的这个是对的啊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 ...

我然后对比看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