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HC32L136开发板:第一个样例工程(Keil+JLink仿真)

楼主:
根据论坛里小伙伴们的分享以及自身实际测试,发现论坛资料包里附带的板载仿真器驱动程序(CDC_Drivers)在Windows10上存在兼容问题,导致无法下载和仿真程序。不过好在开发板引出了SW端口,手边也正好有JLINK和几根杜邦线,所以就不折腾了,动手上Jlink吧。
1. 预备材料。
(1)JLink
(2)5根两边母头的杜邦线

2. 接线

按照上图对应连接5个引脚
JLink   -->   开发板
VCC            VCC
SWDIO        DIO
SWCLK        CLK
RESET         RST
GND            GND

3.工程创建与配置
样例工程创建可参见《HC32L13_HC32F03系列的MCU开发工具用户手册Rev1.0.pdf》。截止发帖当日,依照手册无法在Keil官网上找到支持包,所以需要安装论坛资料包中附带的支持包。

然后是配置JLink,如下图所示

点击“Settings”,如果出现设备不能识别的提示

请选择“Cortex-M0+”

然后按照下图配置即可

4. 附录
论坛资料包链接:
样例工程(绿色LED间隔闪烁):

繁絮至此,但求明细。

网友A(2020-03-30):
楼主知道,这个ic怎么用 J-Link RTT Viewer V6.64 打log 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这个ic怎么用 J-Link RTT Viewer V6.64 打log 吗?谢谢!

没有连接SWO引脚,是无法使用RTT的。

网友A:
rtt  使用的是 swd 接口 ,与 swo 无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