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74hc74做的按键,上电输出是高还是低?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9-24):
本身状态是不确定的,但是芯片有直接置位和直接复位端啊,你可以在这2端子上对GND并联合适的电容来控制上电需要的已知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状态是不确定的,但是芯片有直接置位和直接复位端啊,你可以在这2端子上对GND并联合适的电容来控制上电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脚CLR接电容到地线,一上电输出是低电平。

是的,想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