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2个IO口怎么控制4个LED分别点亮

楼主(2019-09-24):
(无正文)

网友A:
2个IO,理论上有4种数字组态,所以,控制4个LED分别点亮不是问题,但是直接控制,则没法实现比如同时点亮或者同时关闭等状态,如果再加上高阻算一个状态,则可以实现更多的状态,只是控制逻辑也复杂了而已。外围嘛,应该还不算复杂吧。

网友:
一个24译码器解决

网友B:
供电电压是多少?
VDD -------|>-------------+---------------|>-------------------GND
                                  +--/\/\/\---IO

VDD -------|>-------------+---------------|>-------------------GND
                                  +--/\/\/\---IO
对LED电压有要求.可以这样处理
高阻状态关灯,高或低亮灯

网友C:
LED1: GPIO1-->GND
LED2: VCC  -->GPIO1
LED3: GPIO2-->GND
LED4: VCC  -->GPIO2

灵活在输出高低,输出高阻切换,可以的

网友D:
一个IO口要多少钱?真没必要这么节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IO口要多少钱?真没必要这么节省。

一个月几万片,差个1毛钱都是值得的。很可能为了多用一个IO口就要换颗芯片,那就不是差一点点了。

网友F:
ws2812一个IO就够了

网友D:
楼主的LED是照明的还是指示的?如果是指示的可以用闪烁频率代表不同的含义,这样2个LED就够了。
一般电路板上2个LED足够了,LED太多会让人很晕。

网友:
参考5脚三位数码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