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FSR突然就读不了FLASH

楼主(2019-09-24):
内部程序的低八位之前一直能用FSR来读出,今天开始突然就读不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用汇编一直很多这种很无厘头的情况, 是不是MICROCHIP的策略?逼大家买MCC,用更大内存的芯片?

网友A:
试试看把MOVF INDF1,W 换成 MOVIW 0[FSR1]

楼主:
把软件删除干净重新安装之后又可以读了,之前调试的时候,经常写到以前用过的数据到flash里造成烧录失败,我试了一下删干净软件再装原来真可以

楼主: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这是什么?

网友B(点评):
只是国庆期间网站加强审核,后期会恢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汇编一直很多这种很无厘头的情况, 是不是MICROCHIP的策略?逼大家买MCC,用更大内存的芯片? ...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MCC是免费插件, 没有任何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软件删除干净重新安装之后又可以读了,之前调试的时候,经常写到以前用过的数据到flash里造成烧录失败, ...

不会吧,这么复杂吗? 我咋没遇到过这种莫名奇妙的情况

网友D:
这个插件在哪儿找?

网友D:
需要额外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么复杂吗? 我咋没遇到过这种莫名奇妙的情况

下次遇到我截图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件在哪儿找?

X IDE下面, tools-->plug in里面去找,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网友E:
可以用软件仿真Simulator来测试一下。大家都习惯性地怀疑芯片有毛病,其实呢,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程序有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软件仿真Simulator来测试一下。大家都习惯性地怀疑芯片有毛病,其实呢,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程序有毛病[ ...

是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