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大佬给小的,解决电源,模电,电磁学方面的知识,问题可能有点大胆和天马行空

楼主(2019-09-24):
问题一:电源可以串联的本质原因是?
如果串联,前面一个电源的负极电子会被后面一个电源的正极吸收掉么?期间连接的导体在串联瞬间是不是可以测得到电流?如果是不同电压源串联,是不是产生的电流按最小的电压去比导体电阻,如果电阻很小,产生电流很大,那么W消耗功率得出连接导体间会产生大量的热?或者甚至电压大,电阻小的情况下,串联时直接烧毁导体成为开路。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问题二:NPN三极管如果基区b电压一直增大到大于集电极C的电压,电路分析?
NPN三极管如果基区b电压一直增大到大于集电极c的电压,这个时候开关管处于饱和状态,由于P区工艺薄,还是有部分电子会被c端夺取现成小于放大系数的电流,当b端和c端电压差,PN结b大于c的开关电压0.7以上时,虽然b和c都是正电压,但是他们两个有足够的电压差达到PN结的阈值电压,那么这个时候PN结是不是加大载流子扩散,形成了和Uce相反的反向电流,相当于两部分正极电源导通?也就是说形成电源并联式错误?会造成大电流充电烧毁电源?当然由于b电压和c的电压差由于PN结的制作工艺不可能超过其限制,只可能存在比较小的允许差值,那这个时候的差值放大分析是不是正确的?但差值不大的时候,存在的漏电流是不是扩散形成的电流?还是继续Uce夺电子能力形成的电流,如果是那么PN结扩散电流是不是平衡多子?

问题三:为什么发电机转子转速要和定子线组产生旋转磁场进行同步,不同步有什么情况发生?
为什么发电机转子转速要和定子线组产生旋转磁场进行同步,不同步有什么情况发生?由楞次定律,感应磁场总是要抵消原磁场的,那么同步时:旋转的磁场是不是就抵消了转子的磁场了么?或者是说旋转的磁场和转子磁场同步时,这时候旋转磁场相对转子磁场静止,不存在相对运动,所以不抵消?转子线组也同时因同步而不受定子旋转磁场的影响,不会产生受定子旋转磁场产生电流。一举两得? 现在讨论瞬时情况,在定子线组开路时,只产生感应电动势,这时候接入电网负载,会产生电流,三相电流产生旋转磁场,在这一瞬间产生旋转磁场时,这时候速度肯定是比转子转速慢的,肯定会拖累转子转速,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加大外部输入?是加大转子直流电量还是加大转速?

楼主:
哦,经过查找电池电源相关知识,发现我提出的问题确实实属没想到实际物理模型,属于低级错误,问题一:电源串联问题,要结合整部完整回路来分析等效,电源能产生电流除了压差,还有回路,本人断章取义,片面钻牛角尖了,建立回路模型,才知道回路电流实际取决于回路整体阻抗,两端电压比值,这样,串联起来的电池正负极其实也是产生等效于电池内部回路电路的一种效果,并不会产生我说提出问题的那种情况,惭愧

楼主:
但是除了整体的回路等效解释外,还有就是忽略了电源内部正负电荷的产生的基本作用原理,电池产生电荷同时,不可能一个电源只释放单极性电荷,让它随着导线去和另外一个电池的相反电荷区结合。要释放应该也是同时释放,所以必须要回路,好似其电源内部就会产生和半导体二极管类似的PN结的耗尽层(势垒区)去抵消外部压差,但是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回路,所以负极的电子虽然被另外一个电池的正电荷吸引,但由于本身电池内部的正电荷未能得到电子结合,就其对电子的作用力就一直在,使得电子也不会跑到另一个电源正极去结合,所以才说这一整体看起来才像似水流从高往低流一样,一个坑未装满,是不会有水从这个坑流到另一个坑去的。

楼主: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诞生,在实验室中,已经被实了可以得到单个的电子,甚至也有离子注入机,要得到单一相反的电荷是已经可以实现的情况下,如果假设在电容两极(开路)如果给电容正极板的正电荷于负电荷,那么负极板于之相对应的负电荷是继续保持待在负极板上,还是逃逸掉?反过来,如果给负极板于正电荷,相当于拿走负电荷,那么正极板与之相对于的正电荷又如何,是否从外界夺电子过来?

这个问题的基础回答是电荷不可能被平白创造出来,凭空消失,那么这里面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电子知识,如果能结合实例分析就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