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能扛42或以上电压的DCDC 电流3A+

楼主(2019-09-24):
从大货车电瓶取电,正常电压30V左右.考虑裕量,最好能在42V左右. 输出12V 电流3A或以上.考虑车内温度很高,至少能在六七十度高温下正常.要有使能管脚.有没有这种芯片,便宜的.消费级的产品价格很要命.如果有哪个大神知道满足要求的芯片,麻烦吱一声.谢谢

这个buck很容易实现吧?384x系列就可以了,工业级85度。

网友A:
不服不行呀,车规12V的耐压要求45V,实测有时候达到47V左右,时间3秒持续,你用在24V大货车,居然敢用45V的,根据以前做过的产品,你至少要考虑用70V耐压的,需要用设计去弥补,这个级别耐压的DCDC芯片比熊猫还熊猫

网友B:
在网上搜datasheet搜不到吗?

没有合适的关键字.

网友C:
上海芯龙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C:
要电路简单的话,lm2596hv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XL的已经试了,常温2.5A已经干到80多度了.内部温度可能更高.
国内这些标称的都是在常温下,芯片到达极限温度时的最大电流,内部MOS管电流达0.1欧都敢写3A电流.

网友D:
TPS54X30

网友E:
MJE13006自制,600V/8A......

网友F:
FP6137。 40V耐压,最大5A电流

台湾远翔

网友G(2019-11-27):
解决了吗,兄弟,我现在也是有大客车的项目,要找27V转5V的芯片

楼主(2020-01-06):
AP2962 AP2963 但我喜欢MP8675

网友H(2020-03-21):
lm22677.。42V,5A。价格小贵

网友H:
ncp1034.可以高达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