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做的游戏枪

楼主(2019-09-24):
    模拟射击技术是图象处理技术、信息传感技术、语音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等高科技,利用大屏幕的投影建立起虚拟的射击场景,使游戏玩家
有真实射击的体验。包括传感器系统、无线发射接收系统、数据通讯系统、接口
电路、计算机实时成像系统和显示终端。游戏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在滚动的标
靶上,留下你的子弹吧。作为训练游戏也非常不错。模拟射击类游戏十分简单,
你只要拿好枪看准时机对准靶子开枪就行了。对于当前的射击类游戏移植到嵌入
式平台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依据。目前国内外的相关机构也提出过一些游戏枪或
者发明专利等等,但是大部分的实现方式仍是以实弹的射击为主,借助于计算机
视觉图像处理等方面的技术。这几年也面世一些真人射击类的游戏,其给游戏玩
家带来了给多真实的体验和精神上娱乐。但同时带来了很大的资源和人力物力问
题。

网友A:
不好意思,看成游戏仓了。。。

楼主:
    本系统设计的游戏枪主要分为三个模块即游戏枪射击模块、射击坐标处理
模块和USB模块。系统的主控芯片为STM32F407ZGT6,先采集扳机触发信号,
控制振动器和发声器的工作,同时也采集倾斜开关的信号,然后控制摄像头采
集图像并进行图像处理等一些算法得出射击点坐标信息,并将数据信息由蓝牙
发送给USB模块。USB模块根据接收到的坐标等数据信息驱动游戏的操作。
主要涉及OV7670初始化,图像采集及处理,射击坐标获取算法,蓝牙通信和
USB通信等技术原理。整个游戏系统的结构图如图2.1所示。

楼主:
    整个系统由游戏枪射击模块、坐标处理模块、USB通信模块以及游戏播放
系统组成。系统整个工作过程为:游戏玩家扣动扳机,扣动扳机的动作作为触
发信号控制激光枪振动器和发声器的工作,同时坐标处理部分也收到扣动扳机
的触发信号,进行相应的信号处理,并控制摄像头捕捉采集图像,经过处理后
得到坐标信息,并发送给USB模块,USB模块直接连接在游戏主机上的,可
以直接控制游戏的操作。
    其中游戏枪射击模块主要完成仿真枪的一些动作,然后坐标处理模块捕捉
图像完成坐标处理,USB模块主要将坐标信息传送给游戏机完成游戏动作。游
戏播放主机、投影仪和屏幕组成模拟射击的游戏播放系统。

楼主:
    游戏枪射击系统负责的是扳机检测和倾斜开关的控制,检测扳机的动作是
作为枪射击动作的触发信号,检测倾斜开关作为枪上膛动作的触发信号。在检
测到扳机动作之后,游戏枪会驱动振动器和发声器,让枪支有射击的震动反馈
等一些模拟真枪的一些动作。同时扳机动作也作为坐标处理模块的触发信号。
    坐标处理模块主要是从接收到触发信号开始捕捉采集图像根据射击坐标的
获取算法得到射击点的坐标。主要包括串口通信、OV7670的驱动和图像的采
集及处理、还有蓝牙通信等。图像的处理过程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先
对图像二值化,之后根据图像上的黑白边沿突变点判断出射击点的中心位置,
得到坐标信息。然后将坐标信息通过蓝牙发送给USB模块。坐标处理模块也是
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在通信方面,主要是通过蓝牙和USB与游戏枪之间进行
通信。USB通信模块主要是在接收到坐标信息之后,通过USB来控制光标和
键盘的动作来进行游戏动作。

楼主:
    由于本系统的游戏枪不发射激光之类可以感知子弹发射的功能,为了让玩
家能更好地感知真枪动作的体验,系统就加入了震动器和发声器装置。而且在
子弹连发情况下,游戏玩家也能感受到游戏枪的射击动作,所以本设计采用震
动器持续的震动和发声器的持续发声来感受射击的动作。震动器采用普通的直
流电动机,发生器采用蜂鸣器。直流电动机是将直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电动
机,应用广泛,易操作,控制简单。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
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报警等,简单易用。
    系统需要采集到扣动扳机的信号量来识别射击动作,但是扣动扳机的过程
中,会有一些干扰信号影响对扣动扳机信号的识别,所以为了防止出现误判情
况,采取防抖动的程序识别,只有当扣动扳机的时间超过某一时间阂值时,被
识别为扣板机信号。当游戏枪控制板采集到扣动扳机的信号后,意味着子弹己
经发射,那么就需要将这个信号传送给给图像处理部分,用以触发图像数据的
采集,这里就需要信号传输电路。

楼主:
就是游戏玩具!游戏道具!

楼主:
    此算法是通过九轴惯性传感器来捕捉游戏枪的动作的,九轴惯性测量传感
器包括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传感器和三轴磁感应传感器。当然它们分开可以
实现很多的功能,比如地磁传感器可以做指北针,但只能水平使用,如果要实
现三维随便怎么放都能用就需要加速度传感器(倾角传感器)来做校正。加速
度传感器用来测直线,陀螺仪来测旋转、转弯的这些动作,但是陀螺仪有个致
命的缺点,就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误会会越来越大,而且是变化越来越快,所
以如果没有参考的东西给他做适时的校正,参考的话。陀螺仪将不可信,这时
候才体现了磁感传感器的价值。

楼主:
    游戏枪系统分为射击系统模块、坐标处理模块和USB模块等三部分。系统
软件设计首先是以F407为核心控制器的射击模块软件设计,主要完成捕捉扣动
扳机的触发信号控制震动器和发声器等模拟真枪的动作,同时触发摄像头采集
图像。然后F407也同时作为坐标处理模块主控制器,在检测到扳机触发信号开
始捕捉采集图像,先对图像二值化等图像处理,然后结合射击点坐标获取的算
法得到射击点的位置,随后将射击点位置信息发送给USB模块。最后就是USB
模块的软件设计,主要完成usa协议的配置,接收到坐标信息后,驱动游戏播
放主机,实现光标的移动和左右键等游戏的功能操作。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