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没有32位的定时器, 是不是可以用两个16位的级联?

楼主(2019-09-24):
如何操作, 只需要定时, 计数满产生中断就可以。 有没有类似代码?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定时一定要用32位的,你不能灵活点吗?比喻说要定1小时,折算后是3600秒,那么我8位定时器设计为1秒中断,使用一个数字计数中断次数,计数3600次后,是不是1小时?这个数字你设计为32位数,你算算最大是多少?

网友B:
为啥要用32位的定时器?你需要定时多少时间?楼上的说法是很常用的,很好用

网友C:
很多STM32系列都带32位定时器,如果有的话,他们编号一般是TIM2或TIM5.

另外,定时器级联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方式。第2个定时器工作从模式。

网友D:
不用级联也行啊

网友E:
不用这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