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过这种传感器的控温吗

楼主(2019-09-24):
有人搞过这种传感器的控温吗

楼主:
T叔在哪搜的资料啊

tyw
度娘家搜的.

楼主:
还有我 ,超了一个板子 ,现在不知道怎么控温啊,好头大啊,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t 叔 ,我的叔

楼主:
t叔 ,整过吗,有大概的原理吗

网友A:
发原理图给我,我给你看看 417179642 加我Q或者发我的Q邮箱即可,你这个图我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 ,整过吗,有大概的原理吗

难点在于: 由于是医用的,液体实际温度只能隔层东西在外面测,所以只能是一个大概值,受环境温度,滴速等因素影响.所以必需事先得作一些试验,取得具体数据,在控温过程作补偿.什么0.2度精度倒大可不必.加热器包在胶管外较稳定,因为流量是恒定的.加热盐水瓶不妥,有时是塑料袋.
你需测环境温度,根据环境温度进行补偿.控温范围37℃~ 42℃.想做得好一点,可另外弄根模拟皮管,上面加温,下面出水处测温,进行闭环控制.流出的水再通过半导体制冷片降到室温,再回到上面循环,这样可轻松获得所需温度.用这方法同时控制实际滴管.
顺便把滴速也测出来.弄块串口屏动画数显.做毕设肯定加分.
哈哈,外面木油的专利产品哦.